显示器主板拆下来以后能通电测试吗

楼主(2008-05-05):
显示器主板拆下来以后能通电测试吗?我的现代Q995开机显示3无,谁有Q995的线路图,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
不行的~~~这样做电死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呵呵,谢谢啦,那装在上面很难带电测的呀

网友:
没有把具体说清楚, 只能肯定是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
网上找找有拆解图是看看,然后在测,仔细点,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断开行部分
挂灯泡测其工作电压
如果是行扫描电路故障
那就没必要拆板测
因为那得不到什么数据

网友:

可以 但是要把 高压帽  用绝缘物品 押住     (电死了我了不负责哦)

网友:
可以加电测试的,关键要看你想检修哪一部分,同时也要求你对CRT非常熟悉。搞不好,要出问题的。

网友:
把高压包拆了测试可以吗,我的现代Q995开机3无,确定不了是什么问题,因为它本来通电后不亮灯的,要有视频信号才亮,所以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挺吓人的,千万不要冒险
高压空载,电压还会升高,有可能损坏元件
现场较乱,高压电击十分危险
还是安全第一阿

网友:
不会修的话,建议不要乱弄,否则搞不好问题会扩大

网友:
不管怎么样,安全总是第一的,没有安全,就会出事故的

网友:
看样子楼主应该没有修过显示器,要注意安全哦,
可以才主板试,反正不通电,断开一次电源接好假负载
最主要的你要看电源用的块子的稳压相关脚,是否断开后极电路会工作
找张电路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主板不拆下来也可以修的哦

网友:
我除了碰到疑难杂症才会拆板出来并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相关阻值,其余都是在线测量的,不然很容易出现得到的数据不准确或故障扩大化的情况,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