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 格式化分区 数据不会消失

楼主(2008-05-05):
我今天碰到一块三星80Ide硬盘,数据怎么也清除不了,是什么原因,扫描没有任何坏道

网友:
有时候用分区软件分区分不了,是数据线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个好的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盘只读了.看开SF有效果吗?如果没有就只有换磁头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三星硬盘,而是希捷硬盘,我做了SF过后,硬盘数据都还在

网友:
我换了机器,低格都还在,???

我换了机器,低格都还在,???

网友:
估计是中毒了吧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例,朋友的脑中毒了,让我帮他装系统,装了几次都是启动不了系统,后来挂从盘,才发现之前的C盘里的东西都还在,也就是说格都没格掉.之后把他的D,E,F盘的东西拷出来,做了清零才OK

网友:
有可能是磁头坏,写部分电路有可能造成这样问题,只读盘相当于

网友:
手上有个盘就是这个问题。三星80G的。90%是嗞头坏了。哎。自己搞不了只有拿给别人搞了。

网友:
三星爱出这个问题

做S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