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

楼主(2008-05-05):
杂牌845主板
不加电,主板有电
强行加电,闪一秒就断。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 :) :) :) :) :) :) :) :) :) 电源是好的哦啊

网友:
讲不清楚,都量了什么,叫人怎么帮你.论坛里找下一大堆

网友:
排除电源没问题,就是CPU12V供电三极管短路,或5V短路,看USB接口插短路了没.

网友:
打各供电管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去新手区先学习下了

网友:
主板存在严重短路,打一下主板各项二极体值

网友:
主板的自动保护电路动作,说明主板存在严重短路,重点检查,供电插座各脚的对地阻值,找出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
12V,5V,3.3V哪组供电短路就拆哪组,拆到不短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