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E开机即断

楼主(2008-05-05):
捷波845E   开始测12伏对地短路  换掉CUP供电的MOS管后  测无对地短路
但 开机后一秒就断电     怀疑还有短路   将CUP供电的MOS管   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  都拆下后  还是一样
其他供电处也没有短路  然后怀疑门电路  换74门电路后   故障依然
又以为是IO虚焊或其短路   加焊后无效   换IO也没用
难道是南桥????    也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是开机后持续了大概一秒多 一点  不是短路是过电保护那么快
求救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管和内存的供电管你都测了吗?电压正常的.你可以查一下这两个的MOS管的.

网友:
我都测了的   没问题
会不会是CPU风扇的问题?    温度侦测之类的?
我没插风扇  一直对没修好的板子不上风扇测试

网友:
北桥电容 测试过嘛 也许出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