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940NW宽屏5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08-05-05):
我的三星940NW宽屏5分钟左右黑屏,关了重开又可坚持几分钟,估计是什么元件坏了呀?好象没虚焊的。那个SEM2005芯片居然找不到资料。

网友:
更换个高压条看看,还会黑不,如果还黑,就代换灯管试试了

网友:
1: 查看电源电压输山是不是正常,电容有没有鼓包
2:换高压板试试
3:外接灯管试试
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按 三星的通病来修 ````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能按三星通病来修了,那个机子早就不是NT68F63L那个老问题了,这个还是一步一步地代换试机吧.

网友:
灯管老化保护了,把保护解除,或者更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如果高壓條跟POWER在同一塊板上 就看看電容有沒有爆漿吧 或者突起

如果是分開的就換條高壓條

网友(2009-11-08):
请问有什么方法取消保护呢?

网友:
保护是不能取消的,如果硬要取消保护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