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华擎K7S41GX CPU供电电压都是标准电压的2倍 却能点亮

楼主(2008-05-06):
昨天修一462针的华擎K7S41GX 主板。 其他测量点都正常 只有CPU供电有问题, 用假负载 测试  ,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2倍 我先换了ATTP1  后来又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电容 场管 可是电压怎么也下不来 我怀疑是我的 万用表问题  用表测量其它板子  数值都正常  后来一气之下上了一块CPU 加电 试试  结果主板正常运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假负载也是好的  我在其他好板上试过。。。

网友:
此电源IC应该是L6916D,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下DATESHEET,这个是假负载对VID的设置问题,没有不要担心

网友:
是假负载的问题,你的假负载是买的吧,不是自已做的吧

网友:
你上一个真正的cpu后。它的电压就正常了,有些板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那是你假负载的问题?上CPU电压完全正常

网友:
还是假负载的问题啊!!

网友:
见过很多462的板上负载都有3.3V的电压,上U就正常了~不过为了安全我都是用坏的U先上~呵呵~

网友(2008-10-02):
原来这样啊!我跑了半天的电路,没查出个头绪来!核心供电、参考电压全是2倍,还不敢上U去试机!看来对假负载,真的只能参考!
好了,该干活了!

网友:
   这个你可能一直没有注意哦 ,有时候要有冒险的精神的  呵呵

网友(2008-11-08):
是这样的,我也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9-01-07):
华擎的462板子是这样的,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

网友:
你上真U后

再测下电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