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不才 显卡怎么分类

楼主(2008-05-06):
至于440 9550 5200等倒知道
经常听到人家说A卡 NIVIDIA卡之类
怎么区分呢?
谢谢了
显卡

网友:
主要是由显卡GPU决定,看GPU型号就可以了,市面上的主流显卡主芯片主要分2大类:一种是ATI的牌子,也称为A卡,代表型号有9550,7500,X600之类;一种是NIVIDIA的,也称为N卡,代表型号有5200,6200,7100之类很多.总之,都是按主芯片生产厂家来决定是何种类型的卡了

网友:
懂了一些了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啊

网友:
我也学了一朝,这个显卡哪种的好啊,A的好,还是NIVIDIA的好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

网友:
ok
新手上路,不 得不学习一下hhhhhhhhhhhhhhhhhhh

网友:
A卡和N卡,没有所谓的好与坏,看个人使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