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400认 533不认

楼主(2008-05-06):
一块杂牌为865级别主板  原配CPU P4-2.8G 533   故障现象为 检测卡00  经检测CPU供电为1.45 检测卡上复位也有 本人不擅长用示波器 测试不到  时钟信号 。 代换CPUCR-1.8G 400 和P42.6 400之后可以亮 也都正常 以为CPU坏  单独测试原配CPU 发现并没有坏 之后有拿CR2.4 533去点这块故障主板 故障依旧  得出结论 这块主板 点400可以亮  点533不行  之后带换主电源6556 和2个副电源IC 14.318晶振 故障依旧 主板有选频跳线  1-2 默认  2-3 100 拔掉为 133 的跳线 也都试过 故障依旧 怀疑时钟芯片有问题 但找不到一模一样来代还 请问时钟芯片代换原则  。。再请教各位同行帮 分析下 。。 如有精通者 请详细讲讲 CPU选频部分  和主板有选频跳线或主板无选频跳线的 电路部分

网友:
原配CPUP42.8 533 没坏不认 只认400的

一块杂牌为865级别主板  原配CPU P4-2.8G 533   故障现象为 检测卡00  经检测CPU供电为1.45 检测卡上复位也有 本人不擅长用示波器 测试不到  时钟信号 。 代换CPUCR-1.8G 400 和P42.6 400之后可以亮 也都正常 以为CPU坏  单独测试原配CPU 发现并没有坏 之后有拿CR2.4 533去点这块故障主板 故障依旧  得出结论 这块主板 点400可以亮  点533不行  之后带换主电源6556 和2个副电源IC 14.318晶振 故障依旧 主板有选频跳线  1-2 默认  2-3 100 拔掉为 133 的跳线 也都试过 故障依旧 怀疑时钟芯片有问题 但找不到一模一样来代还 请问时钟芯片代换原则  。。再请教各位同行帮 分析下 。。 如有精通者 请详细讲讲 CPU选频部分  和主板有选频跳线或主板无选频跳线的 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