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电容可以用主板上CPU附近的电容代换吗?

楼主(2008-05-06):
菜鸟求助! 电源里的电容可以用主板上CPU附近的电容代换吗?
cpu

网友:
如果电源和主板上电容的参数一样就可以代替,小心耐压值小会暴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的耐压值一般比电源上的电容小很多的,并且容量又要大一些。

网友:
主板CPU旁边的供电电容一般是6。3V的,在ATX电源里面只有5V,3。3V供电组可以用!

网友:
用16v2200的通代,没有必要大才小用,个人认为一般主板的电容质量要好点,可以用在其他主板上代用

网友:
我用了16v2200uF代替了10v2200uF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里的电容代换的时候还得注意!并不是16V2200U的就可以通代的!付电源给494的12脚供电的这一路电压往往高于12V的,装了16V2200U的电容上去,就有可能会炸掉的!

网友:
只要是耐压,电容值一样,就可以互换.

网友:
坏了坏了,一个10V1000UF的电源电容,被我用一个主板上6.3V1500UF的代换了.
这下麻烦大了!!!

网友(2008-07-18):
一样的可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