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代串口SF问题

楼主(2008-05-06):
请教各位 ,7代串口盘SF做完AGE 50,但是加电,断电过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PUMA - 1_Disk    M-22f 06-01-05 09:44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46  09-13-05 14:25  1024k x 16 buffer

Preamp Sent Greater than Max Allowed Bias (09-08)

Preamp Sent Greater than Max Allowed Bias (09-08)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而且回写ATA的时候报错
Loader reading.......................... : Ok
ATA Overlay (0) downloading............. : Ok
T>
Force write............................. : Ok
Init. zone allocation................... : Error

Starting LDR............................ : Error
Error executing : Init. zone allocation
HDD reply :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网友:
获取前置放大器的值超出范围。清缓存可以解决。

网友:
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也许还可以修好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