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071 不过c1

楼主(2008-05-06):
V星ms-7071 p4m800主板内存2.5v。1.2v正常,集成显卡,诊断卡从C1直接到83.不亮,插上独立显卡后只显示c1,而且报警,是什么问题,bios还是北桥?
显卡

网友:
CPU座 北桥 I/O BIOS

网友:
bios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有时还能跑到C3,怀疑是北桥有虚焊

网友:
反复下压北桥
如果确认是北桥空焊
直接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