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南桥挂了

楼主(2008-05-06):
    昨天接的一块技嘉865,上假负载,电压正常,触发正常,换CPU,加内存显卡测试卡,跑25,且南桥上边靠近内存的两个场效应管热(有点烫手的感觉,但是敢用手触摸,型号15N30H),南桥差不错也是这个温度,摘网卡、声卡芯片,故障依旧,把两个热的场效应管摘下来试一下,可触发,诊断卡不跑码,试着摸一下南桥,烫的要命,差点没把手烫下层皮来,赶紧断电,昨天弄得太晚了,没有换两个场管,打算一会换一下试试
   注:两个场管玩用笔测量没问题
问题在于
1、如果两个场管出问题,为什么不上场管的时候反而会烫的厉害??
2、还有,有没有别的思路,BIOS和IO(IO技嘉的是特殊的吧?用普通的可不可以,专用的手底下没有)还没有搞,有必要吗?
3、BGA搞不了,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一下南桥的好坏
谢谢各位,如果可以搞好我会通知大家,不过今天客户就要来拿,要快

网友:
先换场管试试,如果不行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这样可以间接的测南桥的好坏!

网友A:
你测没是那对场管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不一定说南桥烫就是它坏了,我之前也搞过一片GA板子,也是南桥巨烫,最后静下心来才发现是北桥旁边的一15N03场管无输出造成的.

网友:
场管输出电压正常,1.5V,刚刚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能跑25 拆了网卡南桥还巨烫 199%桥坏 没有第二种可能

网友:
我再一小时前也有形同板子相同故障,网卡不热,就告诉客户南桥game over了,我的能力就这样,没办法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见过,解决了,你看一下北桥烫不烫,你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多数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好好修,别烧了,我搞到现在,sb烫的,上面都有烧坏的痕迹,可能是都收垃圾修的原因,不过昨天修个nb发烫的,是别人把旁边的一个mos管的引脚焊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象再具体点就好了,有进一步的变化么?
现给你消息,或者你再量下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没时间上网,主板现在已经归还客户了,换了个新的,也没办法继续研究了

网友:
不是剧烫,是一般烫,可以用手按住大概30多秒能撑住,再长时间手就受不了了,感觉上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没是那对场管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不一定说南桥烫就是它坏了,我之前也搞过一片GA板子,也是南桥巨烫,最后静下心来才发现是北桥旁边的一15N03场管无输出造成的.

没错,拆下15N03就剧烫,15N03肯定没问题,因为是新手,查了好多地方也没查到故障点

网友:
跑25,南桥烫,15N03没问题,那肯定 桥问题,除非不烫,还可以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