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工作原理一样吗

楼主(2008-05-06):
我刚学液晶显示器  我想问下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工作原理一样吗

网友:
屏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不过显示器的屏和液晶显示器的屏是有差异的,还有就是液晶电视会多出高频电路,图像处理电路更复杂一些。

网友:
菲克斯老师  就液晶屏的品质而言 是不是 TV>笔记本>PC ?

网友:
TV和笔记本与PC的屏不能直接这样比较,因为三者的用途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响应时间,对比度,亮度,色彩有很大的差别,但我们在理解上可以按你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