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是个什么设备!!!!

楼主(2008-05-06):
最近淘到一个类似示波器的机器大家看下这个机器到底是个什么机器怎么用法???

整机图:

整机的面板:

分离的示波器:

分离的其他两组:

示波器开机:

大家看看这个设备可以不可以当作示波器来用是多大的?能用的话怎么用?
其他两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补充下示波器输入信号时是有波形变化的!
机器是苏州无线电二厂在1990年左右出的

网友:
建议不要改,改的话更费钱,要改动太多的电路

网友:
不行,用不了。工业上的,用途针对性太强。范围太小不适合维修用。

网友:
有点象给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人用的。。。。。。

网友: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你卖它干吗?问一下 多少钱卖的。

网友:
好像工业上测试用的,不适合维修用。

网友:
回7楼不是买的是从朋友 那里淘来的!!!

网友:
像是测量脉冲电压的仪器,无线电厂淘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