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T开机出图象后停振重启或按OSD菜单停振重启

楼主(2008-05-06):
开机不动菜单就可以显图象时间长一点,只要按菜单,就图象光栅不稳,接着继电器就断开,黑屏后又吸合出图象,此时不动菜单也光栅不稳,立马又不断重启,反复如此,光栅不稳时我量B+电压很稳定,谁修过这类故障,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过!看还有问题?如有就要查CPU的外围元件,如5V电源是否正常,晶振是否正常,及晶振
的外接电容!

网友:
出OSD菜单后就出故障,现在开机一出图象就重启.行电流也看不出.就400MA就掉电重启.

网友:
看看电源的负载能力。并检查按键板。

网友:
现在是开机出图象就掉电重启了,不象高压保护,看来得找同一机子的FBT来试试是不是FBT挂了,这种机子是拼装的电路板奇差,清理焊迹都会弄断铜箔,看到头都大了,是电脑公司刚过保的,不修还不行.

网友:
应该是按键板出了 问题。可以先拔下按键板再开机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