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I9634G是升压管还是降压管

楼主(2008-05-06):
IRFI9634G是升压管还是降压管 ?我说是降压的.我老大说是升压的?问一下高手们.到底是什么的?用什么代

网友:
降压的,IRF9系列的都是PNP的11!!!!!!!!!!!!!!!!!!!!!!!!!!!!!!!!

网友:
嗯...降压的..我用了一个J449上去..电压是上去了..可惜还不行..高压包坏了..不搞了..是台韩国佬的15寸普平的..没意思..现在修CRT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

网友:
to 二楼,那么多感叹号没有用,是P沟道而不是PNP

to 楼主,升压/降压的二次电源里面没有严格的规定非要用N_mos或P_mos,升压可用N也可用P,降压也是一样,代换以前,一定要看清楚是P型还是N型,尽管多数情况下升压用N,降压用P,在管子型号看不到的情况下,加上机型不是常见的情况,可以用如下办法区分是用N型还是P型:

第一步,确定是降压型还是升压型二次电源,方法有二,其一,降压的电源输入一般接近200V,升压的只有几十伏,其二,降压型的MOS管没有接地脚,升压型的管子必有一个接地,或通过一个0.几的小阻值电阻接地(电流检测用,等效接地吧)

第二步,如果是降压型,来自开关电源的180~200V电源电压(一次),接入二次管子的中间脚(一般是D极、漏极)的话,那么这个降压管就是N_mos,如果接入二次管子的右边的脚(一般是S极、源极)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P_mos
           升压型的二次电源,如果是右边的S极(源极)接地,则为N型,如果是中间的D极(漏极)接地,则为P型

降压型的二次电源的优点是电功率转换效率高,被飞利浦等厂家广泛采用P_MOS来实现,其他牌子的CRT多数采用N_MOS的升压型电路,美格等CRT厂家,稍微怪些,两种都有,且升压或降压并不指定一定非要用N或P

网友:
太好了,楼的版主理论基础很好啊,好好学习了,能把二种线路精讲一下, 那说太好了,让我们这些江湖维修员多多学习.

网友:
降压管   9630   9634  9740   J512   J449  等等 都是降压的

网友:
难道J306 J584不是吗

网友:
是啊,飞利浦CRT很多是9630(15寸),9634(17寸),还有其他单独行偏转输出的行管前面的那个管子不知应该是算行推动还是降压管就用J449.但是9634和J449这两个管子是否可直接相互替代倒没试过,因为测量两管的D和S间的正向电阻J449要小不少,楼主仍用原来的型号IRF9634试试呢?当然不是原来机器上的那个管子.电解有时量不可靠,干脆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