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ASUS p4b533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5-06):
求助一块ASUS p4b533 主板不通电
BIOS电池正常,跳针正常,开关有电压,
I/O(IT8707F-A),ASUS ASB100 Bach都换过,都无通电,请教下各位大师傅.

网友:
確認32.768起振,各MAINPOWER,VCORE,12V無對地及相互SHORT情況

以上都OK的話

考慮南橋吧。。。

那板子南橋壞的也挺多。。

网友:
楼上老兄,能解释下
MAINPOWER
SHORT情況
两个意思吗?
32.768已经起振了.
但我直接短接14脚可以正入系统呢!

网友:
这种板子是由一个专用的集成块开机复位的吧.一般不通过IO,应该是这方面的电路有问题了.你查查,仅供参考

网友:
MAINPOWER应该是主板供电,SHORT应该是短路的意思

网友:
触发开关针,看绿线有没有低电平,没有的话跑绿线到I/O(IT8707F-A),ASUS ASB100 Bach的线路

网友:
5樓的仁兄回答的很對。。

強拉 PSON#可以開機進系統的話~~很有可能是斷線哦

睜大眼睛仔細找找吧

网友:
华硕主板南桥坏的还多,象这种情况,周遍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老化或南桥虚焊,先补焊一下南桥

网友:
不要换那么快啊,基本入手,一步一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