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NF4XS-M2 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05-06):
双敏UNF4XS-M2 主板无复位 CPU供电电压为1.0V  桥附近一个晶针为25.0G20.两脚电压都为1.68V 换了个25000的 两脚电压还是一样. 大家说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它的谐振电容一起换一下,再看看.顺便问一下是单个桥吗

网友:
是单桥的 电容不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它中间有电阻吗?如果有的话一起换一下,晶振的谐振电容是不能用普通的电容换的,这个你一定知道.你试试吧.总结经验吗

网友:
你的首要问题应该是CPU供电偏低
先把这问题解决了

检查一下1.2V 1.5V 2.5V等处电压正常不?
如果都正常的话,检查PWM电路,先测量一下PWM  IC的VID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