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两个都不能检测不到硬盘一定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08-05-06):
IDE两个都不能检测不到硬盘就一定是南桥坏了吗?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坏了

网友:
不是一定,是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为什么呀,它还和谁有关呀,它的电路都是直接进南桥的呀

网友:
首先,你的说明是什么配置的,例如主板是什么牌子的,采用什么蕊片组的,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多大,出现什么情况后坏了.必须说清楚一些.

网友:
除了南桥坏掉,还有一路上排阻坏,线断掉,南桥虚焊等等也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喽,,但也有少数不是,,查一下排阻,二极管,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