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烧坏

楼主(2008-05-06):
求一现代彩色显示器(HYUNDAI)   型号 F777  的电源部分一个五只脚的电源厚膜块 的型号     因为烧得看不清楚型号   只看到G5。。。什么的     有那为朋友知道什么型号 请告之下   谢谢

网友:
G5643     应该是它吧   !

网友:
谢谢               太爱你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你说的   确实显示器修好了  那块子好贵呀  20元一个

网友:
呵呵  肯定贵拉  一般那个什么什么 模块拉 都挺贵的 要是烧两个  又几天没有饭吃咯

网友:
开现笑吧,那个太贵了,我这里,七八块就给你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