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3加电无显示

楼主(2008-05-06):
各位兄弟\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T43\故障为加电无显示\测试卡的代码是:dA09
LCD和外接都不显示!内存也全部换好的来试过了!也是这个代码\我拆掉健盘\手摸了一下北桥很热!
这具体在主板上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请求高手指教啊!
现在不知道重什么地方查起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还是先检测一下主板那个电压不正常一步一步来排除!

网友:
那你就换个北桥或者BIOS看看了,还有就是加焊内存槽

网友:
好的!我先换一个BIOS看看行不行先!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
换了BIOS还是不行!
北桥很烫\测试卡都不跑代码了\就是四杠而已啦!

网友:
43的本子,本身北桥就挺烫的,单凭这一点不能说明问题

建议家浩还是详细查查,电压,电流,信号等

网友:
看一下cpu插好了吗?是不是少扭了几度?

网友:
T系列产品的通病是显卡芯片。。。。。。。。
做显卡芯片BGA了。。。。。。。。。。。。

网友:
一看你就不职业,IBM的机器都是通病,首先收到手后加电不亮就先用手按键盘的中间,如果还不亮,就按W.A.S.D键的部位....一者亮了是显卡,二者是CPU供电....
在不亮拆机在说吧.

网友:
上面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回答!
因为我是刚学习维修的\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所以问问题才会这么奇怪!
但是像马永浩先生说的!看我一点都不专业\其实我只是个工程师\而我不是维修师傅\他说的这些问题谁都知道\如果像他说的OK的话我都不需要在这里像大家求助了!更何况T43的显卡很难做好!因为它打一层胶\这个胶又不是普通的胶哦!拆掉的话有可能PCB都有问题啦!
如果还不行\我要拿出去给别的公司修了!不过要花400多元.....

网友:
呵呵  跑这个代码是 显卡坏了 换吧 封黑胶的话吧温度把握好点 成功率在90%以上

网友:
我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故障一,真是巧了,现在还在搁置中...

谢谢本本波,偶记下了...

网友:
供电没问题同意换显卡

网友(2008-07-03):
先加焊试试  不行就换了

网友:
显卡故障:有胶没事:只要你温度够了。锡珠化了用力取就行:只要不给不碰到别的东西就行。放心的 作吧?

网友:
维修不能仅凭电流和数码卡修机啊

网友:
...我还是个学徒 我都取过加胶的  你怕什么啊

网友:
你们换这BGA都是用的什么工具啊。还是专业的设配!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上面的说的对,43本身北桥烫手很正常,但是还有显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09-01-16):
我这也有一台不过显卡是集成的,也是这个故障。放一段时间有时又可以开机了也有显示了。哪的问题/

网友:
跑这个做的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