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级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型号盘:ST 340014A  3.06   S/N前四位5JXA
故障现象:F级  报权限列表错

进PCI3000-------从自己背份的文件里找到了3.06的固件,但是只有5JX前三位S/N相同---------写APP 、CERT CODE、 CERT TABLE-----再写CERT TABLE的时候报错--------重新断电通电-----只写APP、CERT CODE。   CERT TABLE不写------------顺利写完-------能转到T级-------准备开SF--------------输入N2,,22。…………却怎么输都是小写!!!!!!

以前也修F级也遇到过,再PC3000界面里怎么输命都是小写,小写是无效命令呀。!!!!

郁闷
请教高手,该如何

谢谢

网友:
按住 SHIFT+字母就是大写

网友:
再写入CERT TABLE 时报错
报错内容?List index of bounds (576)
请问怎么处理哦

网友:
ST的盘做F级不用太区分SN号
一般ROM版本和FW版本一样就可以了~
我最近尝试了很多固件的代换,成功率很高,所有的M21 8.01我都用一个固件做F级,都没问题~
另外还用3.54的固件跑好了很多M14的盘~

你现在可以尝试按住CTRL+C后通电,强制进F级后做F级修复,不行就尝试更换其他版本的固件~
如果加载APP和CERT后可以进T就尝试I,,22低格固件区后重新写

网友:
呵呵
I2,,22以后

找了一个FW一样固件
写CC 、CT、VENDOR、ATA都成功了
下一步准备断电做SF
呵呵

网友:
郁闷
CC、CT、VENDOR、ATA都成功写入了
但是断电再上电,还是进了F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