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358 和内存CLK用什么测量

楼主(2008-05-06):
平时看到内存槽旁边有个LM358元件,用万能表怎么测好坏.还有哪个内存CLK应是工作频率吧??书上说测试点但没说用什么工具测的.

网友:
象358这种元件一般就是测量它的输入输出,有输入无输出就不正常可以替换。CLK的测量万用表就只能测电压,要看频率就要有示波器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LM358是在线测的吗,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263页输入是第一脚,第8脚接12V输出是第7脚,还有其它反相和同相输入,要测它的同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如果摘线能不能测得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说的LM358是在线测的吗,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263页输入是第一脚,第8脚接12V输出是第7脚,还有其它反相和同相输入,要测它的同相输入还是反相输入,如果摘线能不能测得好坏?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不要管什么反相和同相输入吗?不是有什么同相输入比反相输入大,就输出高电平.而反相比同相输入大就输出低电平吗?像LM358双运算放大器怎么判断好坏,难道就是靠有输入没输出来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