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清不了CMOS密码

楼主(2008-05-06):
ASUS帮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sp4bgl-mx/s型号,清不了CMOS密码,电池放电也不行,想重写BIOS资料又找不到。

网友:
放电也不行?拿BIOS芯片到另一部机子看看,我昨天用热拔插刷了个BIOS,感觉还不错

网友:
朋友,热拔插怎么刷哟,可否告知一二,也好自己弄一下

网友:
你放电肯定时间短了,你放电最好一天时间,还有把电池拔掉开机,我想肯定可以放掉

网友:
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有一个小的EEPROM,这样的话可能要通过其他方式了。

网友:
清华同方的bios是写在bios芯片里的,从网上搜一下密码,以前碰到过。

网友:
内置了密码,网上有通用密码,自己用百度搜索一下,实在不行打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
放电清CMOS密码的方法:

第一步:拔去电源的电源线插头;
第二步:将机箱放倒,打开左侧机箱侧面板;
第三步:照说明书上或是主板上印刷的文字,找到相应的CMOS清零跳线;
第四步:取下电池座上的钮扣电池;
第五步:一般跳线默认的是1-2短接,现在将2-3短接5秒以上时间;
第六步:超过5秒以上时间后,将跳线按默认的状态插回;
第七步:将钮扣电池放回电池座,一定要安放紧密;
第八步:将电源线插回电源的插座中;
第九步:按下机箱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钮,查看屏幕是否有相应的CMOS出错提示?
第十步:进入CMOS重新设置。完成!

网友:
哈哈,我告诉你吧,以前搞过的记好了:thtfpc

网友:
俺也是搞了很久。差点就刷bios了 ;P

网友:
主板供电的设计

主板的供电部分设计好坏,关系到主板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历来是广大DIYer评价一块主板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供电部分的电路设计制造要求通常都比较高,一套好的设计,需要考虑到PCB板及元器件特性、铜箔厚度、 ...
关键字:原理
主板的供电部分设计好坏,关系到主板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历来 是广大DIYer评价一块主板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供电部分的电路设计制造要求通常都比较高,一套好的设计,需要考虑到PCB板及元器件特性、铜箔厚度、 CPU插座的触点材料、散热、稳定性、干扰等等多方面的问题,它基本上可以体现一个主板厂商的综合研发实力和经验。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为开关电源供电方式,将输入的直流电通过一个开关电路转换为宽度可调的脉冲电流,然后再通过滤波电路转换回直流电。通过PWM控制器IC芯片发出脉冲信号控制MOSFET场效应管轮流导通和关闭。

  其工作原理为ATX供给的12V电通过第一级LC电路滤波(图上L1,C1组成),送到两个场效应管和PWM控制芯片组成的电路,两个场效应管?WM控制芯片的控制下轮流导通,提供如图所示的波形,然后经过第二级LC电路滤波形成所需要的Vcore。上图中的电路就是我们说的“单相”供电电路。
  因为CPU工作于大电流、低电压状态,所以一个开关电路无法很可靠地给它供电,必须采用多个开关电路并连工作的方式才行,因此绝大部分主板都采取了两相、三相甚至多相的电路设计。

  上图就是典型的两相供电示意图,其本质就是两个单相电路的并联,因此可以提供双倍的电流。但上述只是纯理论,实际情况还要添加很多因素,如开关 元件性能,导体的电阻,都是影响Vcore的要素。实际应用中存在供电部分的效率问题,电能不会100%转换,一般情况下消耗的电能都转化为热量散发出 来,所以我们常见的任何稳压电源总是电器中最热的部分。

  为了降低开关电源的工作温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通过每个元器件的电流量降低,把电流尽可能的平均分流到每一相供电回路上,所以又产生了三相、 四相电源等设计。上图是一个典型的三相供电电路,原理与两相供电是一致的,就是由三个单相电路并联而成。三相电路可以非常精确地平衡各相供电电路输出的电 流,以维持各功率组件的热平衡,在器件发热这项上三相供电具有优势。

  电源回路采用多相供电可以提供更平稳的电流,从控制芯片PWM发出来的是那种脉冲方波信号,经过LC震荡回路整形为类似直流的电流,方波的高电位时间很短,相越多,整形出来的准直流电越接近直流。

网友:
哈 哈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型号的,它的密码困扰了我一年之久,它的密码不同于一般的主板的bios密码,后来也是用了它的通用密码,密码虽然已经解决,但是一直不知道它的密码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还希望高手指教。如果没有通用密码,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像笔记本的密码是放在主板上的逻辑电路中,但是台式机主板cmos放电清除不了那毕竟是少数。

网友:
thtf thtfpc tongfang
再删,这都是通用密码,一个不行试其它的~!是不是把分还给我回来~! :L :L

网友:
我遇到一个同样型号的板子,清华同方ASUS代工的,听客户说自己换了一个CMOS电池这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拿来一看发现有一个小哨兵还原卡,又不知道密码....我刷过BIOS能进系统了,但一拔电源就恢复原样了,有没有好办法把小哨兵程序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