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ASUS p4PE-X 主板,通电后循环跑码

楼主(2008-05-06):
供电都是正常的,不过去压一下北桥,代码就停下来不跑了,

这块板有一点可惜了,NB被我吹挂了,有可能是BIOS没有电吧

网友:
向这种情况一般有很多中情况,一般是BIOS出问题,显卡插槽太脏,还有就是北桥虚焊,向你所说就是北桥不好,加焊中心部分,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拿风枪加焊后一加电就是一股青烟直上云天

网友:
兄弟啊,中心部分是北桥的中心啊,你怎么加焊的呀,整个加焊,主板就变形了,修复肯定很低
中心16点,我修好很多片,看你还要多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味道很香吧。。。。。。。。。。。。。。。

网友:
北桥,最好不用普通风枪吹,那样的话,有多少,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