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惠普液晶显示器黑屏,黑屏时没有OFF/ON信号

楼主(2008-05-06):
17"惠普液晶显示器黑屏, 有时可以点亮 有时工作很久也不出问题
黑屏时没有OFF/ON信号,其它电压正常 好象是驱动板的问题,各位老大
要怎么查啊???

网友:
既然你都说出问题了 为什么不去修呢?

网友:
这个还是不能一句话说清楚的,比如驱动板上的供电,还有就是部分机型在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保护线路~~~~~~~~~~~~~

网友:
LS的请问下 如果高压板的问题,会用驱动板的OFF/ON信号来实现保护吗??谢谢!!

网友:
不会,高压板 的PWM IC具有控制功能。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吧,还有你驱动板的MC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查查看 ON/off時電壓有沒有變化

on=5v
off=0v

网友:
这个机器是高电平开机的,黑屏的时候.ON/OFF信号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