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显示器进工厂模式(转)

楼主(2008-05-06):
AOC:
按下menu键,移到ROOM(水平垂直同步缩放),按住menu键不放,直到跳出另外一种菜单。

acer

77g 77P

按住左右最外面二键"Enter" , "Exit"开机.

78c

按住"+"与"-"然后开机

ACER54E

2和3键为工厂模式进入键。1,2两灯亮为平行四边形调整

按住1和4 开机,开机时会看到一排小灯都一起亮一下,然后按选择键,按一次灯跳一下,一直按到灯跳到最后一个,继续按一下,灯就变成第一个和第二个同时亮了,再按一下,这时候的选项就是用来调PIN-BALANCE的了.调完后,同时按住中间二键就储存了

按住1和3开机调整

有4个键。选择键一“+”一“—”,校正键同样。有6个灯。1,3键是按选择+和校正+

BenQ 77g,77P   Acer 77V

按键:“Enter”, “←”,“→”,“Return”,电源开关“●”。

按住“Exit”键和“Enter”键,打开电源,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

55v

按住"+"与"-"然后开机,8个灯同时闪烁,就进入工厂模式

7145e

同时按住"Select+" , "adjust+"开机,就进入工厂模式

AOC

7KLR, 7V1RDS    15T    5e1   C996

一直按ZOOM进入

A爱国者

B1770NST 77A,777Q,788FD 770a

按住1和2 键再开显示器持续按住30秒后松开就进入工厂模式

500E

按键: ←,→,-,+, 电源开关键“●”。

按住“-”和“+”键,再开电源

B北泰

按住2键开机

北泰T-171

选择到“缩放”位置按两下不放,就可直接进入。

CST

进入菜单停在EXIT上按飞梭10秒钟(有两层菜单方法一样)

CTX

pf500f DFX7100

按着面板4个键开电“向左,向右,减,加”

PR500F

按键:“←”,“→”,“+”,“-”,电源开关“◎”

先关电,同时按住“+”和“-”,再开电。

锁定按键:同时按住“←”和“→”,再开电,这时屏幕按键处于锁定状态,无法调整。解法相反。

DAEWOO15" 5键

按中间键,出菜单后,同时按下DATA+,-(最左边的)两键4次

大水牛显示器

该款显示器是由EMC冠捷公司OEM生产。

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拔掉电源,按住“↑”不松手,再插上电源线。

其中的“↓”键,还有图像模式调整功能,连续按下“↓”键,显示器的图像模式会在“ZOOM PICTURE”,“WARM PICTURE”,“NORMAL PICTURE ”,“VIDEO PICTURE”四种模式中进行转换。

19寸9K1R

按飞梭键约10秒

DFX700

先关显示器,再按住▲(向左的)开机,开机后再按一下。出现PASSWORD:依次按 +,—,▲(向右的),▲(向左的)。

EMC

老型号的EMC显示器,进入方法:先关闭电源,后同时用左手按住“>”和“退出”,再打开显示器电源

572N D777 797

按键:“Exit”,“UP”,“Down”,“Select”键,电源。

正在工作时,拔电,按住最上方的键不松手。插上电源,等出现图像后松手。

ID750F

按着面板4个键开电!“向左,向右,减,加”开电!

事实是CTX机心!

eview :777F :77M

除了电源键还有4个键 “ADJ- SEL ADJ+ OSD”

进入菜单后找到缩放一项,按一下SEL放开再按一次不放手,等菜单退出后再按OSD键即可进入工厂调节

方向显示器

T-171显示器

方向该款显示器既有自己的产品,同时也为江苏宏图三胞OEM显示器。该款显示器使用的MCU与TCL,方正是同一厂家的,其界面和使用方法类似于TCL7系列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Exit”和电源开关“◎”(轻触开关)

按下“M”键,弹出OSD菜单,移动OSD菜单的光标到右上角“ZOOM”的位置,连按两下后不松手,直到在其上方再弹出一个天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好进入工厂模式。在方向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中没有副亮度和副对比度调整功能,只有ABL调节项。

BT-1591显示器

类似于T-171,不过用户模式与工厂模式的功能类似,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颜色设置中可以分别RGB三色分别进行增益和截至电压调整,以改变图像的黑白平衡。

面板按键:同T-171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T-171

F方正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15和17寸飞梭的

开机之前按住飞梭就可以进入。OSD的开机前按住中间那个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15寸数控的开机前按住RESE键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闪烁即进入了工厂模式。

FG556-H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

按1和3功能键开机10秒

FG769-HF

面板按键:“Exit”,“←(Brightness)”,“→(Contrast)”,“Menu”,和电源开关键

类似于TCL显示器。按“M”键,弹出OSD菜单后,移动“C”键,把OSD菜单的光标移动到“Zoom”的位置,按下“M”键不松手,大约5秒钟后,即进入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了二十多项功能,对显示器三基色调整和几何图像调整等有很大的改进。

其中“TM”是一个计时器,能够记录显示器开机工作的时间。这对于防止JS把样品或翻新显示器当成新品来卖

  “←→”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最高行频,必须由硬件支持,不能人为的强行改变,否则可能损坏显示器。

  “LH”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亮度模式,有BL和BM两种。

  “SB”是用来改变显示器的高亮度模式,有1,2,3种。

FH786-HS

这款显示器是EMC公司OEM的产品。

面板按键:“Exit”,“↓”,“↑”,“Enter”,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EMC D77N的进入方法。

G长城

1770df

按“F”+回车键开机!即左右两键

长城C-1527M

按SELECT与+键进工厂模式

Hear海尔显示器

HC15151

按键:“Menu”,“↓”,“-”,“+”,电源开关“●”。

按住“M”和“↓”,然后开电

HC15130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HC15100

按下飞梭键,旋转至“ZOOM”处,按下飞梭键,等大约5-7秒钟,会出现一个深蓝底浅蓝字的菜单

HEDY 2017f

按左右键开机就可 功能状态选在行场放大的位置,也就是四角有箭头的图标

9k1r

功能状态选在行场放大的位置,也就是四角有箭头的图标,按下飞梭键,等大约5-7秒钟

HEADY七喜显示器

7KIr

面板按键:“Exit”,“↑(Bright)”,“↓(Contrast)”,“Menu”,电源开关“◎”

这款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TCL的该型号显示器。

HPC   型号:1769 OSD(IV)

同时按住菜单加减件 在开机 然后在按任意一个功能件就进入了工厂模式

hyundai 现代 V770

按着MENU键开电

Q775D    F776D

按键:“Menu”,“Select”,电源开关“●”,“↓”,“↑”。 按住“M”,开电

宏图三胞

HISAP H-500E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电

HISAP H5002D H-7002FD

面板按键:“+”,“-”,“Return”,“Menu”,电源开关键“●”

用按住“R”键不松手,开电源

IBM

E74

“EXIT”,“+”,“-”,“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按住“MENU”键调出OSD,移到ZOOM再按住MENU约5秒即出现工厂模式.

ImageQuest Q15液晶显示器

按键:“MENU”,“SELECT(AUTO)“,电源开关“◎”,“↓(Brightness)”,“↑(Contrast)”

按住“MENU”键,开电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手。按下“MENU”时出现一个小菜单,上方为软件版本号,菜单内容只有三项,为“亮度(Brightness)”,“钳位电平(BLACK LEVEL)”,“初始化存储器(INIT EEPROM)”。   如果我们先按过“↓”或“↑”后,再按即可进入用户调整模式。

JTC 770PE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Kinkon 金刚 17p96 产品型号D796

按菜单键开电

LG CB775N

按键是1   2    3   4按住 1 4两个键开机。开机后再消磁。不行再试试按住一个键开机再消磁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775FT   FB775F-EA   771EF 771D

开机状态下按住[SELECT]键不放,再按电源开关,屏幕会黑一下,然后按[OSD]键进入菜单,选择消磁功能。

LG FB795CU

先按住SET不放,再按OSD,黑屏后即可进

LG775N(FT)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Select”,和电源开关键“◎”

虽然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及对比度的设置调整到最大数值,图像看上去仍然看上去亮度变暗,发黑,无法观察清楚图像内容细节。由于显示器内部无副亮度调节电位器,同时高压包(FBT)上也没有加速极(G2)的调节电位器,这时要解决这种问题只能进入工厂模式才能解决。

进入方法:

1)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然后按住“←”键和“sel”键不松手,这时再按下电源开关。等屏幕黑一下之后,再松开“←”和“select”键。然后按“↓”键调整OSD菜单到最下边一项。在用户模式中它是“黑色五星图标”,经上述调节后,变为“1/2”图标。

2)按一下“select”键,进入调节项后,选中第一项“消磁”项(此项有蓝条指示)。

3)按一下“→”键,此时OSD菜单消失,在屏幕右边出现如下内容:

RDDV(红枪增益),GDDV(绿枪增益),BDDV(蓝枪增益),SCON(副对比度),RCUT(红枪截止),GCUT(绿枪截止),BCUT(蓝枪截止),SBRT(副亮度),ABL(自动亮度限制),VLINE(垂直行线性调整),VBAL(垂直平衡调整),HTOP(水平顶角调整),HBOT(水平底角调整)选项。

4)用“↑”与“↓”键选择要调节的选项,用“→”和“←”键进行数值调节,使屏幕的图案到合适状态就可以了。

5)相关选项调节完成后按一下“Select”键退出设置,并存储所进行的设置。

lg 775ftplus      “↓”+ “Select”+ 电源开关键“◎”
L联想

(冠杰)

三键机: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

新三键机:方法同上,但同时按上下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状态

有屏显机器: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LXB-N15054

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LX-P1569 飞利葡

5个键(包括电源键)按着中间两个键“亮度+对比度”开机,再按第4个键

MAG美格

MAG XJ570单键飞梭 xj500t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MAG786FD

按住旋钮开机。

NEC fe771sb

开机是按住 -和+键

NESO尼索

neso fd770a PIM772A FD786G,FD570A   FHISAP H-500E

按飞梭键开机

HD770A,TD770A   H5002D HHISAP H-7002FD

按键:笑脸(图像模式功能键),Menu(Exit,中间位置),↑,↓,→,←,电源开关“◎”。

先关闭电源,按住R键,再打开电源。

PANDA熊猫

7002FD(欢欢8810电脑)

按键:“+”,“-”,“Select”,“OSD“,电源开关“◎”。   关电,按住“Select”开电。

Philips飞利浦

105A

按着亮度键和对比度键不放开电!

老的105A,你开机的时候按住菜单键,在出现的菜单里选上一个就可以的了。

107G 107T,107P

同时按着两颗亮度调节键开机,然后按"ok"键就可以了。

向左键+向右键开机,再按OK键

第二种107G

按着左边两个键开电,松手再按左边第三个键进入!

105S

方法是同时按着两颗亮度调节键开机,然后按"ok"键就可以了。

飞利浦15寸

5个键(包括电源键)

按着中间两个键“亮度+对比度”开机,再按第4个键

170s

按着OK与AUTO键开机

201P

按键:“←”,“→”,“↑”,“↓”,“OK”,电源开关“●”。

该款显示器不需要接主机,按下“OK”键即可调出OSD菜单。

R彩虹17寸

按住对比度键不放,同时按电源开关就可进入。

SAMSUNG三星

151S

锁定按键:按下“MENU”键保持5秒钟不松手,即锁定显示器面板按键;解锁同样是按下“MENU”键保持5秒钟不松手。

750S,753DF

按键:“Exit”,“-”,“+”,“Menu”,和电源开关“●”

锁定按键:长按“MENU”不放15秒即锁定面板按键;解锁方法相反,再按“MENU”键不松手15秒。

恢复出厂值:长按“EXIT”不放5秒钟恢复出厂值。

763MB,765MB

按键:“Exit”,“←”,“→”,“↑”,“↓”,“M”,电源开关“◎”

Recall:长按M键,同Recall。

TCL显示器

TCL显示器有两种类型,一种用于TCL品牌电脑,为康冠公司生产,就是生产EMC的厂家,型号为TCLMXXXF;另一种是TCL王牌,是广东惠州的TCL自己厂生产的,用于兼容机,型号为TCL MFXXX。

M1502

按键:“-”,“+”,“←”,“→”,电源开关“◎”。

按住“-“与”→”不松手,开电。

ML520液晶显示器

按键:“+”,“-”,“MENU”,电源开关。

按住“MENU”,开电。

M1737显示器

按键:“←”,“→”,“-”,“+”,电源开关键“◎”。

先关电源,按下“◎”后,马上按一下“+”即松开。

M1702显示器

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

MF767,768,703M,707,708,709,F4系列

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移动OSD菜单到“ZOOM”,连续按下“Enter”两次,第二次按下不要松手,等大约5秒进入工厂模式。

提示:MF707A内部的MPU做了更改,操作界面变成了中文,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不同于以上的方法。

MF786X显示器   M769F

按键:“Menu”,“↓”,“↑”,“Exit”,电源开关“◎”。

拔电。按住“MENU”不松手,再把电源插上,等出现图像时松手进入工厂模式。

MF769系列显示器

按键:“Menu”,“←”,“→”,“Return”,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同TCL767。

M901F显示器

按键:“↓”,“↑”,“R”,“M”电源开关“◎”

恢复出厂值:先关电,按住“M”键,开电。

工厂模式:先关电,按住“M”键和“↑”不松手,开电等出现图像时松开。

禁止老化功能:关电,按住“↓”与“↑”键,再开电等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就禁止了老化功能,即Disable BURN IN功能,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当主机关闭后或显示器单独加电时,显示器有图像或文字显现,该功能是为了方便显示器在出厂前进行检修时使用的。

打开老化开关功能:关电,按住“↓”与“R”开机,等出现图像时松开,这时就打开了Enable BURN IN功能。 MF902F显示器

按键:“1”,“↓”,“↑”,“2”及电源开关键。

按下“1”和“2”键,开电等出现图像后即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按键:单键飞梭和电源开关键“◎”。

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旋至“EXIT”,按下飞梭键不松手7-8S后进入工厂模式。注意:按下飞梭键,OSD菜单消失,应一直按,才能进入工厂模式。

ML56液晶显示器

按键:“-”,“MENU”,“+”电源开关键。

关电,按住“MENU”不松手,开电等出现图像后,松手。再按下“MENU”键时,在屏幕出现“FACTORY-ADJ”,表示此时为工厂模式。。

M1766F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和电源开关键“◎”。

按下单键飞梭,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显示器OSD菜单的光标)旋至左下“EXIT”位置,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7-8S后即进入工厂模式。注意:按下单键飞梭键,OSD菜单消失,但是应一直按下去,才能进入工厂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可以进行副亮度和副对比度及水平图像宽度等内容的调整。

7KIr显示器(品牌机配套)

面板按键:“EXIT”,“←”,“→”,“MENU”,电源开关“◎”

按下“MENU”键,呼出OSD调整菜单,移动“→”到“ZOOM”处,按下“MENU”不松手,等大约5-6秒钟后,在屏幕上方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就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在工厂模式中比用户模式多出如下功能:

“BI”(SET BURN-IN OFF/ON),用来设置是否打开老化开关,此功能要开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屏幕上有图像为显示。此功能关闭时,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时,延时4秒种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

“TM”(USED TIME),此功能用来记录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USER ADJUSTMENT”,返回用户调整模式。

“EXIT”退出工厂模式的OSD菜单。

“BC”(BUTTOM CORNER),下边角调整。

”TC“(TOP CORNER),上边角调整。

”HS“(HORIZONTAL S),水平S线性调整。

该款显示器也同样俱有TCL显示器的玲珑指功能,当按下“MENU”键时,显示器的图像会在“Personal(个人设置)”,“Mild(柔和)”,“Standard(标准)”,“Bright(高亮)”四中模式中转换。

TCL M505

面板按键:“MENU”,“+”,“-”,“SELECT”

按下“MENU”键,呼出OSD菜单,连续按动“-”,移动OSD菜单光标到“ZOOM”位置,连续按下“SELECT”两次,第二次按下后,不松手,直至在屏幕上方出现一个新的OSD菜单时,就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状态。

TCL M505U

面板按键:“1”,“←”,“→”,“2”,电源开关“◎”

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同时按住“1”和“2”键,然后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再松开“1”和“2”。

在工厂模式中,显示器的OSD菜单比用户模式多出如下内容:

弓形PINBALANCE, 平形四边形PARALLELOGRAM, 上角CORNER TOP, 下角CORNER BOTTOM, 垂直线性V LINEAR, 副对比度CONTRAST MAX,色温COLOR(1,2,3),亮度BRIGHTNESS MIN,暗平衡R CUT OFF,信息显示DISP FREQ,垂直动态聚焦VF(V FOCUS),高压调整HV ADJ,老化开关BURN IN,自动亮度限制ABL,显示器测试OSD TEST PATTERN,副亮度SUB BRIGHTNESS。

T雅美达AM797D

先关显示器,再按住▲(向左的)开机,开机后再按一下。出现PASSWORD:依次按 +,—,▲(向右的),▲(向左的)。

viewsonic 优派

E653,E70显示器。
OSD菜单加锁   按2键5秒解锁,同理,按2键5秒可锁定

共四个键,按第1,4两个键再开机。

E711

按1,2键开机就可以进如工厂模式.

X厦华15Ⅲ:

先按住消磁键,再按下飞梭键,然后放开消磁键直到FACTORY OSD出现。

厦华17寸:769FCMA(又17YA)

关机状态下,按下电源开关键并保持按住状态,再按下飞梭键并保持按住状态,然后放开电源开关键,稍后FACTORY OSD出现

清华同方显示器

TGJ-7B69A

按键:“EXIT”,“←(BRIGHT亮度)”,“→(CONTRAST对比度)”,“MENU”,电源开关“◎”

呼出OSD移动OSD菜单光标到“ZOOM”,按下“MENU”大约5-6秒。

网友:
好详细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