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开机,复位不能启动,关不了机

楼主(2008-05-06):
c51 主板上电开机,但是不能正常启动,,常按关机键关机后,按开机键能够开机,,,正常运行,但重新启动不能启动,,关机也关不了,,,能进coms,但是保存后不能启动,,也要常按关机键关机后,按开机键开机,,正常运行下按复位键能重启但是也不能启动,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主板oem hp A8M2N-LA,还有cpu上4400+ 测试卡跑50,,

网友:
电源正常的呀,换过的:

网友:
诊断卡复位灯亮否,IO芯片的故障或BIOS的问题,关键是诊断卡的反应

网友:
此种主板为废板翻新,出古怪问题是非常正常现象

网友:
一: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二:检查开复位键是否正常
三: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吧,有可能BIOS资料出问题,刷刷看看!

网友:
先看看bios。。。之后在看下是不是IO有问题。。 看下开机电路跟复位电路

网友:
cmos设置的问题,清空一下

网友:
按复位键,诊断卡的复位灯反应正常,,,bios有刷过,3.07,3.1, 5.07等版本 直接刷的未拆下来,故障一样 ,主板用闪龙,除复位、关机等问题,进系统正常,电源应该正常,按键也正常,cpu 上 90nm 4400+ 双核 跑 50,,测cpu电压 1.15v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抽象IO试试吧。我遇到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