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清华同方db-770za显示器不供电!!!!

楼主(2008-05-06):
本人有一台清华同方db-770za显示器,通电无显示,求维修思路!!!!保险丝是好的。

网友:
先看电源等亮不亮!亮查行扫描,不亮查电源!

网友:
通电无显示,保险丝是好的。
------------------------------
先测主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然后行电路,二次电源。。。。

网友:
查主电源的开关管和3842是否好坏,在查行电路和二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