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000打印机清零图解

楼主(2008-05-06):
佳能IP1000打印机清零图解
目前各个厂商凭借垄断技术,在各种打印设备上设置计数器,如时间计数器;故障计数器、印量计数器、耗材计数器…………一旦机器达到计数器的设定值,通常就会拒绝工作;同时表现为指示灯交替闪烁、提示特定代码、提示未知错误、通讯错误、废墨满、与经销商联系…………此时如果您没有相应的清零软件,设备将如同报废;或找到服务商,便会告知什么换主板;换墨垫;换这;换那……狠宰你一笔。其实,您主要具备相应的工具与方法,一切将迎刃而解。以下是

Canon佳能+iP1000打印机的清零程序操作方法。
第一步:打印机必须进入“维修模式”状态,进入办法如下,

先断开电源和数据线

按住“电源键”上电;指示灯亮时双击“功能键”然后释放“电源键”。

打印机动作完毕后,即进入“维修模式”状态。(注意:执行操作前,清确保电脑已经正确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第二步:连接电脑

第三步:运行清零程序(下图)

操作:选择正确的“数据接口”--选择“计数器服务”和“存储器服务”,然后点击TEST PAT1;等打印机动作完毕后,再点击“确认测试执行”。
4.完成后就清零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