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GU盘,FAT32格式化问题

楼主(2008-05-06):
有一个清华紫光1GU盘,文件夹里的文件看不到了,用户格式化后,原本只用了二百多M的空间,格了后不但没有减少已用空间反而还增大到了五百多M。但是在在格式化时不选择FAT32而选择FAT,就正常(格式化后已空间就是0)。这是自私回事?
文件

网友:
你可以使用产量工具来格式一次看看
http://bbs.mydigit.cn/chipgenius.htm
用这个工具来查出u盘的控制芯片,根据芯片去找产量工具.

网友:
不要数据还是好办,用主控的量产工具试试吧。

网友(2008-07-10):
现在U盘质量趁次不其,不要数据的话,直接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用uboot格式化下看看 别用系统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