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主板关机了 CPU风扇还转 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06):
一块815主板 关机了  CPU风扇还继续转     插上检测卡  关机的状态 还跑26哪!    完了  在开机 还可以正常开机?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关机了就关了哦,你把电源拔了 你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是关不了机吗,关不了机,看下开机电路了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要关两次,第一次关机系统不运行,第二次才真正关机,这算正常,如第二次还关不了,就察下开机电路了

网友:
有这种事!

   呵呵!你先把复位线拔了!看还转不转

网友:
会有这种事,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太牛X了。。。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呢。。  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啊。。不过建议先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还是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把系统先做了再说了呀!

网友:
系统设备管理器、计算机 ACPI MuLtiprocessor Pc 关机后显示器有没有字”您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

网友:
815。。。看看北桥旁边的灰尘有多厚了,灰尘多的话清理一下

网友:
我觉得首先排除供电的问题可能,换个电源试一下。这比检查软件方面直观。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做一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会是用的那种老的电源吧 应该也用不起来的撒貌似

网友:
一定是系统有问题啊...换一个试下啊...

网友:
系统电源理装错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还在工作啊,有12V输出,呵呵,真奇怪

网友:
关机风扇转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关机跑26 真悬

网友:
你试过用手动关机吗?一般是系统有问题啊...........从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个人估计,有可能是你按了“待机”了?

此类应该跟软件方面有较大的关系。先重装系统看一下。

不过本人使用的鑫谷的速核535PE超频卫士电源。这个型号的电源有个特色,就是在主板已经断电的情况下,电源还能单独对CPU散热器的风扇供电(供电线接法有点不一样),使关机后CPU散热器的风扇能继续转动(慢速),对余温进行散除。非常好的一个人性化设计。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5伏电压漏电了,查风扇口的电压来源,有可能是二极管漏电或击穿.

网友:
这情况一般是系统问题,先重做一下系统再说了,一般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CMOS里的高级电源(ACPI)没开,打开以后,系统还是要重做过的,

网友:
如果你在系统里关机出现 这样的话 是因为主板太老 XP系统的 电源管理 不支持 需要拿软件修复
如果你强行关机 出现这种状况 先检查你的开关线 BIOS 电池是否有电
最重要 BIOS 清楚跳线 是否反跳

网友:
应该是不能完全断电,主板的开机电路有问题,电源也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另外, 笔记本电脑的风扇怎么降速.lifebook s7110. 很多软件都看不到它的速度,更不用说降速了,已经试过speedfan, cpucool

网友:
是有板主所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有台815的机子,也出现过lz讲的问题,系统关了以后听见机箱里的风扇还在继续转,好象是没有关机,但是事实上整个系统是关了的,显示器没有点亮,最后只有关断电源。出现了一段时间这样的故障后,我把机箱外接的各种东东拔下。再重新插上以后好象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BIOS跳线插反了,会这样,再有就是系统里的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
是电源模式错了
先进BIOS看下电源模式,不行重装系统,或者下个自动判断电源模式的软件,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这有点悬啊~~~~继续关注ING~~~看是系统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检一下复位电路和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里的ACPI电源管理模式,这个要正确.815以及以前的主板装GHOST版的XP系统,往往电源管理选择不正确,要手动修改为ACPI高级电源管理模式

网友:
检查bios和系统高级电源管理部分的设置

网友:
有遇到过,后来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一般重装系统就可以,我有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你安装系统的那个XP盘 修复一下、进系统后放入光盘 然后选电源模式自动修改。一般都是电源管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