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5-06):
有MSI 845 MS-6566 的主板,上CPU 代码为00,重点查了一下CPU 的相关电路,VCC 1.68V   RESET 1.68V  PWRGOOD 1.68   CLK1  0V  CLK1
OV 上CPU 几分种以后,CPU 温度有点高,又查了下PCI 的时钟的测试点,电压为0V  内存条的6个钟测试点电压都为0V 我想大概是时钟蕊片坏了吗?ICS UK720699
       950213AF
可以和什么样的时钟蕊片互换?

网友: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时钟芯片一定坏,先要查出时钟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有没有给晶振电压....

网友:
1:下压U座、NB
确定是否空焊

2:刷BIOS

网友:
按照大家给我提供的思路,我下压的CPU座和北桥,开机有时能显示OO CO  80 这样的代码,北桥温度也有点,有一次能跑到31就停了,是不是CPU 座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要是时钟的话,应该是随便怎么压U座都不该跑码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是的!

  按住能跑数明显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北桥热吗,时钟芯片和晶振电压正常吗,在请教我们

网友:
听3楼的,没错.................................................................................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也是很多的啊,不是CPU虚焊的,就是BIOS有问题的啊!

网友:
加焊U座   不行就再刷  BIOS   再行确定吧,把问题一个个排除,要不怎么帮你想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过。CPU不工作,代码FF或OO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昨天也碰过一张,刷过BOIS,座也没有空焊,后来只能判断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