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海尔H40s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06):
本本坏啦 ··
H40S开机喇叭长鸣不断 指示灯除了硬盘灯外全部亮起,测试南北桥芯片带有微微烫手得感觉 ~重来没遇到过得问题 棘手 望个位大虾帮忙解决以下!!
芯片

网友(2008-07-31):
我今天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客户拿来的时候可以开机,就是就是用了一会时间会断电,拆开看看,里面风扇什么都好的,没有灰尘,把板子拿下来看了看,没动什么,晕,装上去不开机了,故障跟楼上描述的一模一样,没有装起来的时间,能开机,装两条内存会花屏,一条显示正常,不是内存的事,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该机是继承显卡的>.加焊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考虑重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