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硬盘恢复前备份数据,一般都用什么软件镜像硬盘数据呢,谢谢

楼主(2008-05-06):
请教一个问题,硬盘恢复前备份数据,一般都用什么软件镜像硬盘数据呢,谢谢

网友:
使用Winhex或者Ghost都可以吧,

网友:
Winhex可以不依赖任何文件分配表
GHOST不大好

网友:
我都是用  HIE-200,数据拷贝机..............................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上.HIE-200买时多少钱?

网友:
ghost不行,不是一对一的镜像。用winhex吧。

网友:
用DiskGenius也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