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板,键盘报错!

楼主(2008-05-06):
在店里面没生意,走到电脑城去看看,朋友在那里忙得要命,有客户拿主机过来修说是键盘报错换键盘没用,朋友修不了,就叫拿到我店里换键盘口,NND第一次换,又是当着客户换,用烙铁堆锡后用吸枪将大部分锡吸走,也没取下,没法了只好用风枪来吹,最终取下来了,应客户要求换键盘口,我还说不一定是键盘口坏,换好后,看了下是威盛370的板,没I/O.上电不再键盘报借,但是重启,板上有3个3300UF电容鼓包,换上一切OK.这是开业第六天的第一单生意.算是点安慰吧.因为第一次修好板高兴,没有把板的芯片组看清楚.是点遗憾.

网友:
先恭喜一下楼主第一笔生意做成!

一般应该先换电容,换座可能是多余的,当然现在不好确定了。先简单后复杂这个顺序还是要的。

网友:
呵呵,还是支持一下楼主,开业大吉.
不过,我觉得楼主还是多到论坛逛逛吧.

网友:
啊  我也来支持一下lz  这就是我们做维修的成果感呀

网友:
在确定换键盘口的情况下。很好拆。。不用炉子。。直接用斜口钳子把外面的铁皮干掉。然后你就可以一根根针的拆了,熟练点换个键盘口应该不超过10分钟。。

网友:
我就是用那个风筒吹的..一般坏的那个电容比较多..还有那个排阻..那个头坏的很少的

网友:
还是要恭喜一下楼主:开业来生意啦!!做咱们这一行得耐得住性子才行啊,我一般就是直接先把它弄得惨不忍睹,再一点一点的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