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风扇开机转几秒,然后就不转了!

楼主(2008-05-06):
(无正文)

网友:
把一个三极管短路,两端短路,CPU风扇就转了,但是安装不上系统,进到XP滚动条,就自动重启!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正常是由温度控制的,不像台式机那种一通电就转,笔记本的风扇是CPU的温度达到一定值后相关控制电路才起转风扇的。

网友A:
1.如果真是风扇电路上的问题改一下就好把USB 5V+飞过去 控制接空 让风扇常转
2.如果完成第一步 还是进不了系统 那先装个系统再说
3 如果完成第二步 如果还是进不了 那估计是主板上的问题
4 查一下 CPU控制芯片 及周围电路
5 还没想到 ....知道的朋友请继续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真是风扇电路上的问题改一下就好把USB 5V+飞过去 控制接空 让风扇常转
2.如果完成第一步 还是进不了系统 那先装个系统再说
3 如果完成第二步 如果还是进不了 那估计是主板上的问题
4 查一下 CPU控制芯 ...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但如果用第一步, USB還可以用嗎?

网友:
可以用,只是不要用功率太的设备.如外挂光驱,移动硬盘等.用U盘.光电标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排除一下系统问题,还有就是内存`~笔记本的CPU发热量不是很大,不存在开机一下子就因为温度过高重启的

网友:
现在不开机了,按下开机键,风扇也转,屏幕不亮了

网友:
找找主板上的max 系列有没坏的

反正这类芯片老坏

网友:
我见过一台联想本本也是自动重起到xp界面就重起换硬盘好了

网友:
另外, 笔记本电脑的风扇怎么降速.lifebook s7110. 很多软件都看不到它的速度,更不用说降速了,已经试过speedfan, cpu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