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罕见故障

楼主(2008-05-06):
在显示哭维修中遇到过几台罕见故障,现象是图象在水平方向无论调字迹都不重合,而且还在不停的抖动,曾检查过视放,及各组电源,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试问各位维修高手你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用测试软件配合,调后面的磁环吧,\~`````````````

网友:
先调高压包上的聚集如果不行就只有调显像管上的磁环了.

网友:
检查一下行动态聚焦电路,可直接将行场IC的动态聚焦输出断开看情况是否有变化.

网友:
我 觉得你先看下 聚焦   调下聚焦的两个电位器
   要是不行  就看下同步电路  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调整菜单选项里的水平模尔纹项..............

网友:
调整会聚吧!!!
电路方面也可能有问题,但解决思路这个只能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
彩云之南

我以前遇到过全屏稍微抖动    调了一下     水平模尔  就好了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是否有容量减少损坏的,造成图像不稳定。

网友:
这样模糊是动态聚焦电路的问题`

图象抖动是场供电的问题 `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查的       多花点时间可以的  `
这个问题我9花了2小时才修好```

网友:
电压不稳,看周围有没有其它的电器造成抖动.抖动的幅度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