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飞利浦170C6的资料啊

楼主(2008-05-06):
我飞利浦107C6被雷披了。保险烧了。还有保险旁边有一个小东西也爆了。这个东西我不认识。

网友:
急。。。急。。。。急。。。。在线等到。。。。。

网友:
那个是压敏电阻,直接把烧坏的去除,如果你手里有新的470的压敏电阻,可以换新;如果没有,空着。再把保险更换,一般其他元件不会烧的。

网友:
说得对,那个应该是压敏电阻,但最好还是查一下后面是否还有零件坏了,整流电路是否完好,查清楚了再通电也不迟!

网友:
不要那个东西 用跳线跳过去也可以

网友:
不要误导人家哦,那个零件你可以查一下电路是不是并在进线220V上的,是的话就是压敏电阻,用跳线跳过去不就是短路了220V?那还得了?通电马上烧保险.

网友:
五楼似乎很喜欢把零件用导线短接嘛。
这次是我看到的第二次了哈

网友:
看看是并联在电路中的还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并的就不用连了,串的在确保没短路的情况下直接连上

网友:
看了下图,应该是个压敏电阻,有了就换一个,没有不装也可以,这东东是并联在电路中的,千万不能用导线连接

网友A:
你们都说错了。一春说的对。那个好像不是压敏电阻另一个挨着他的才是压敏电阻呢。那个元件应该不用上。直接换保险就可以。

网友:
看不清楚,最好把它的电路符号打上。

网友:
多谢大家指点。换了一个保险。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说错了。一春说的对。那个好像不是压敏电阻另一个挨着他的才是压敏电阻呢。那个元件应该不用上。直接换保险就可以。

说得对,右上一点墨绿色那颗才是压敏,还是仔细看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