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硬盘.硬盘是好的.数据线也是好的.

楼主(2008-05-06):
主板能点亮就是找不到硬盘,硬盘确定是好的,数据线确定也是的,就是找不到 ,请问为什么拉?急用,急用,

网友:
换块板试下呢`?
如果能用的话就是板坏了~~
我也不知乍修~对了记得查下IDE口的电压够不够~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多大的盘,什么接口的,说清楚,随便看看有没有什么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主板放下电试试吧~! :victory:

网友:
排除主板支持问题,就应该是接口坏或南桥坏了?

网友:
测下IDE复位,数据对地阻值,
如果正常,就是南桥坏

网友:
先主板放下电试下`~有可能是关掉了IDE接口,还有就是清洁一下IDE接口上的针,可能氧化了`~

网友:
检查BIOS是否关闭了IDE控制器。排除软件设计后再查硬件。

网友:
    对,这位仁兄说的是!
修过好多这样子的!
都是BIOS里设置关闭了!
特别像是串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不转 电源线有问题 硬盘转 固件有问题 个人看法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虚焊,可能拔IDE口造成,加焊南桥

网友:
像采用AMIBIOS的V星老主板,使用串口硬盘会经常出现找不到硬盘的现象,在CMOS设置好就可以啰

网友:
BIOS里没设置好..好多板子(865)的..默认状态就是关闭了BIOS里面的SATA设备
所以你再怎么放电也没用..去里面设置就好了

网友:
插到另外一个ide上看下,如果两个都不行的话,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吧!我修过一块一个IDE口不能用另一个可以,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