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无输出

楼主(2008-05-06):
平台:7520+6300
1,测试LPC总线无输出(frame信号恒为高);
2,reset--》SB--》NB--》CPU信号正常;
3,cpuPWROK(给CPU)--》延时170ms--》sysPWROK(给SB、NB等)也正常;
4,发现CPU的ADS#信号输出恒为高(信号不正常)。

补充:1,lpc的frame信号对reset按键无响应。
      2,对CPU的reset在cpuPWROK后170ms。
      3,cpuPWROK在vcore后约200us有效。
      4,vcore在vccp后5ms启动。
      5,时钟为166MHz输出正常。

谁能提供些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我没有将问题阐述清楚吗????

网友:
你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A:
楼主的普源是什么型号,

CPURST正常,DMI界面应该正常,先考虑下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普源是什么型号,

CPURST正常,DMI界面应该正常,先考虑下CPU吧

请教两个概念:普源是什么?DMI界面又是什么?
cpu更换过3个了,同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说得太专业了,我都看不懂了,

网友:
从座子上打下Host总线阻抗、Comp、SB到CPU的控制信号。测下CPU VREF和北桥的H_VREF。没问题就是南北桥了。至于准确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我觉得确定不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感觉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ADS#信号没有激活,在CPU是完好的前提下说明没有满足它的工作条件.
你把监测重点放在CPU电路上.保证CPU工作条件之后再去看LPC

网友:
CPU来自南桥的A20M# INT#等,CPU本身还有参考电压等
楼主貌似研发的人

网友:
LZ的家当太牛了。不象是搞维修的。 :) :)

网友:
高手都出门了,我的ds5102mae还不知道怎么连接电脑呢,tds1012b的是用u盘存波形,fluke99b的不想买连接线,nnd一条电脑连接线要我1300大洋,感觉楼主在cpu都换过还是不正常,先打下nb的ad值,然后从cpu座子上抓ads#这个信号,但是好象这个信号不好抓....

网友:
如果把修SERVER BOARD用的设备如果用到台机板的维修上真是不划算啊.

网友:
感谢楼上诸位!我按诸位说的再查一遍。研发和维修本来就不分家的!本人刚刚就业,经验不足。资源较多,但是都在消化中,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多交流、学习!另外,有人问示波器,我用的是国产的300MHz示波器。DS1302CA.可以用U盘存波形,或是USB线连接计算机。

网友:
这么专业的描述,主板的理论知识一定相当了解,佩服

网友:
莫名其妙的LPC总线又正常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出这样的问题。看来是工艺上的问题。但还是难于定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是TIMING的问题.
一两片难以说明是RD还是PM的问题.

网友(2008-10-10):
不过楼主分析的很详细,能用示波器来测试这些信号,真的令我很佩服,我在一家台资企业生产笔记本做机板维修,我们主要是换零件,确实没做到这一部步,我们仅仅用示波器量下晶振而已,一般不好的板子我们都是凡八只脚以上的零件都换边先,最近遇到一块板子开机的时候CRT显示一次(我们维修板子一般在CRT接口测试,这块板子为CRT和LCD同一现象,),在关机的时候开机但不显示,其中我们换过两次显卡,一次北桥还是不行,这块板子只知道是显示电路部分,但不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
楼主说的是LPC没有数据波,首先你确认复位是正常的,但是在CPU与桥之间的数据线有故障的时候也是有复位的,但也没有LPC,所以必须先查数据线路是否OK。

网友:
楼主说得太专业了,其实就是不开机嘛,这些都正常那就看地址/信号线了,你说的莫名其妙的LPC总线又正常了,很可能是BGA空焊了,不稳定。

网友:
这个东西难得搞哟,学习学习

网友(2009-06-09):
普原是数字示波器的品牌 楼主这款家当价值19000!!

网友(2019-09-18):
LPC总线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420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