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PWM还没CPU供电电压的945板

楼主(2008-05-06):
物品: FOXCONN 945G7MA
故障 : CPU供电电压为0,换了PWM SC2646BTS 还是没有电压

请教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电源控制器可能没有起振,测量一下,看一下他的datasheet,检查必要的启动电路。

网友:
有图纸没有?检查下EN#脚正常不?检查下Driver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检查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机器复位键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我以前修过应该是VID线路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你还要检查驱动IC有没有问题,还有供电的MOS管,有没有软击穿,性能不良等!!适当的可以更换下啊!

网友:
不知道此板的SB,N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供电,VID,EN,SS.

网友:
主板供电的故障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修的,查它的datasheet和晶振,一般来说是是能搞定的,祝你好运!

网友:
先得找一个PDF资料来分析一下

LZ如有的话放上来
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
求BXP3.0软件

谁有无盘工作站的BXP3.0软件呀谢谢了QQ958240511

网友(2008-11-14):
请问广州那里有权2646BTS  这个芯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