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希捷SF 问题

楼主(2008-05-06):
大家都知道 希捷砍头后 要改SN 的第三位(改磁头数)才能做SF 那么做F级能不能用大硬盘的固件来做 比如80G的用120G的固件做,如果能做 那么回写ATA的时候是写 80G的ATA 还是写用来做SF的120G固件的ATA 呢?
硬盘

网友:
做F级可以用大盘的固件!我没效率源不过,关于效率源的F引导,你可以看出来它都是对电路板同型引导就可,我们就可以知道APP通用了!回写ATA也是可以的,大的,小的,都行,最后自己编辑ID

网友:
赞一个
真不错,赞一个,继续努力啊
-------------------------
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 web links:
lotro gold
lotr gold
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
SRO Gold
SilkRoad Online Gold

网友:
只要ROM能跟APP对应上,不什么固件都可以。容量型号不在ATA里面。在VENDOR里面。没有容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