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测G1和G2电压是不是在视频板上测量

楼主(2008-05-06):
怎么测量,有照片最好啦,手把手教,那就更容易记住了,谢谢
照片

网友:
你在网上找个图 关于CRT管座的排列的内容,你按那上面的介绍来找就行了

网友:
喔,有点明白了,G1和G2是测量针脚上的电压把

网友:
G1和G2是不是2根从高压包出来到管脚的线啊

网友:
你还是找块板跟跟线路。。。。。。。。。。。

网友:
线路不要紧,关键是元器件不熟,流程不熟~~~~~~~~~~~~

网友:
G1是栅极 G2是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