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08-05-06):
今天收了个不显示的坏显卡!想自己修修!但是没思路

网友:
不显示,先从电源入手

网友:
昏.你得先看看是什么故障.再简单地找些思路.先从简单的开始后往深里考虑/

网友:
有没有显卡测试点的数据呀

网友:
不显示的卡分能通过主板自检和不能通过的。而不能通过的又分有报警的和没报警的。我觉得这种卡比花屏的修复可能性大

网友(2008-06-15):
先看外观是否良好
再看GPU对地 阻值是不是正常200左右,如果不是那就不要开机了 很容易全烧的 一般直接换BGA。
如果正常,再开机看看电压部分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 你可以看看BIOS部分(可以重新刷BIOS看看)

网友:
显示卡BIOS在那里下载啊

网友:
思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有像主板上面一样,有几个电路的
那显卡它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先电源后信号!!!!

网友:
好,我一直都是瞎干的

网友:
要好好学呀。要学的太多了

我是个初学者。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那

网友(2008-07-27):
一般要有电压,其次要有时钟信号!

网友:
晕!点不亮的卡,首先是要检电路呀!没电到显卡怎么工作?

网友:
电压.时钟信号都有还点不亮呢

网友:
顶起来···我也想学学显卡维修思路

网友:
顶请高手指点一下菜鸟们

网友:
电子产品,百变不离其中,没什么难的,只要心细认真就行。

网友:
大家说了半天,怎么没有说到正点上
我也想正点维修思路

网友:
好的维修思路

首先 量下供电 是否正常 然后看看 有没掉啥子东西 这两步正常的话 一般 换下门电路
    加热留到最后因为   加热过后在去 找问题 那会 边复杂~

网友:
我一直也乱修的

今天 也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
顶起来啊!$$$找这个答案啊!

网友A:
我家里主板、显卡、硬盘都有,就是不会修,其实是没有工具,放时间久了,都成了垃圾,刚在论坛拍下了风枪焊台,拿到手就干。

网友:
从什么故障才能分析思路啊!

网友(2008-10-15):
显卡电压怎么量啊?我只是知道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