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板不能触发.强加电后正常跑码

楼主(2008-05-06):
V星845PE板不能触发(就是按下开关后,机子不加电).但强加电(短路绿线)后能正常跑码(开机).我换过了MS-5.故障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啊?

跑开机电路 重点查显卡插槽附近的三级管 看有没有坏掉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晶振不起振

  换,那二个贴片电容一起换!

电池看有没有电

网友:
跑开机电路 重点查显卡插槽附近的三级管 看有没有坏掉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好办 一般都是开机电路 ,注意仔细看看开机旁边的所有固件

网友:
谢谢各位啦.我刚以为是南桥虚焊,所以补了一下.现在不能跑码了.这板彻底没得救了.哎.....

网友:
晕。。你把南桥吹坏了吧,太热可不行啊!!!

网友:
三楼说的对,基本上是哪个原因,显卡插槽边上的三极管.V星845的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跑开机电路 重点查显卡插槽附近的三级管 看有没有坏掉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是一个三极管坏了。就是这个毛病,三楼说地对。

网友:
io-绿线,IO-开关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