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不正常,但是带主板开机 ...
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不正常,但是带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即停

楼主(2008-05-06):
5V有,黑绿短接,不起动。带主板风扇一转即停。
pwm: KA3511
[
]
主板

网友:
考虑输出二极管短路和电容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一份电路图,不知可否给一份.要清晰一点的.
sh7ek@126.com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1552-1-1.html
有那么多的图纸,去复制一份就行了。这里的所有图纸都是清晰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或是电源的电容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