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 sl-k890-754rl 重复跑码

楼主(2008-05-06):
今天修理一块sl-k890-754rl主板。故障为点不亮。检内存电压不足为0.79V,查内存MOS管坏,换下后,用3055代。电压正常2.6V。上CPU通电。检测卡跑D0-77快速跑几下。后正常现d4。再把内存插上。检测卡跑D0-77快速跑几下,后正常。现在把显卡插上后,检测卡跑D0-77就跑不过了。一直跑。摸到北桥1.5V供电MOS管,发烫。为两管供电。一管为1.5V,另一管为1.2V.换了也一样.现在找不到bios。谁能给过。但我想bios坏的不大,过个DD还有什么检修思路没。提提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找了个BIOS但不是原型号的。刷好后,能点亮。但检测到CPU后,检测内存时无反应。现在谁有该机的BIOS。谢谢能发个上来

网友(2009-07-07):
我刚才试了试真正的原因是北桥虚焊
我按北桥就好了
使劲的按着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你刷刷试试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0-04-03):
我有一块,有显,屏幕中有一行显示512M内存OK后下半空白,右下角显示075,键盘动不了,重写BIOS也同样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