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

楼主(2008-05-06):
一优派E70F,图像上下闪烁,以为是虚焊问题,场是KA2142。将KA2142周围补焊后,还是一样,但是用东西将主板按住就不再闪烁,我换过KA2142。连TDA9113也换过,故障无法解决,搞了一天了,望高手指点
高压包坏了,换了就好了,可是,图像好像不能保存,在热机状态下调好后,冷机状态下开机又成原样了,我想可能是无法保存的原因,谁知道怎么保存啊?

网友:
仔细察看pcb板,一定是哪里有轻微裂痕,注重检查边上的细线。

网友:
我也检查过了,好像没有,KA2142旁边有个继电器,会不会是它引起的》?

网友:
有脱焊的地方或电路板有断裂点.这种故障要求一定要仔细,慢慢找.

网友:
啊,.!!!!!1我找了一天了,还没找到有断的地方,是不是视放IC坏了啊?快郁闷死了,怎么办啊?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啊,好像有时候在回扫线.中间还好就是上面和下面

网友:
还是查虚焊   仔细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