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ONY E220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8-05-06):
此机被修过,开机有无信号输入的显示,但是高压包处有异响,10秒左右保护关机,把电路板拆下来检查,行管接灯泡,却开机无反映,测电源IC 3842 7脚电压,才3V,顺着线路查,发现有个电阻R603 色标为300欧,实测30K,以为是此电阻阻值变大,买一个更换后,开机马上烧断,现在没有图纸,不能确定此电阻的阻值,急求各位网友帮忙啊,有的话,发到我的邮箱 lujun55@sohu.com,或给个链接,非常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过,不是,索尼给DELL , IBM ,COMPAQ代工,不知道有没有相同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当您的经验低于 0 点的下限时不能进行此操作,请返回。
我看到的就有这个
经过紧张的修复,在更换了3842后工作了,接灯泡,C极电压205V,因为此机修过,前人修的乱七八糟,改了些线路,所以急须图纸对照。VR501 HV ADJ也动过了,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调好?
D207 R5001 R519是否一端是接地的?

网友(2008-06-28):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对面一网吧全是索尼CPD-E220的彩显。时不时就坏些。
索尼机子不好修。带有独立的超高压变压器。电路板全是贴片。
我修的这个机子是亮度关不死。拆开一测量加速极450伏。它的加速极电压是高压三极管控制供电。没有办法,到处找图纸,都找不到。